创建XNET后,网络消失

楼主(2025-09-29):
有遇到allegro 创建xnet 后,创建等长的时候找不到网络的情况嘛?

网友:
    没遇到过,进入规则界面,高亮网络自动跳转试试

网友:
    在板子上点下走线看网络XNET以后,网络名叫啥,比如3V3在在CM里创建起始点,创建好,网路又会出来的

网友:
    再导一次网表恢复网络

网友:
    X NET设置命名更正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