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的这种位号重复的怎么解决,求求大佬们

楼主(2025-10-07):
位号重复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用管就好了。自动重新标注后,就会留下这样的信息。可以不用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不用管就好了。自动重新标注后,就会留下这样的信息。可以不用管。

好的,谢谢

网友:
小括号里面是被拷贝的的元件号,外面是paste之后重新分配的。重新compile不会报错。如果重复,使用特殊粘贴,或者重新reset annot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