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VX2.5我无法将GND设置为电源参考网络

楼主(2025-10-11):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在HYPERLYNX VX2.5我无法将GND设置为电源参考网络,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是所有电源网络都这样,导致我无法进行PDN仿真。需要如何修改?

网友A:
    其它版本也是这样吗,平面层有没有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版本也是这样吗,平面层有没有设置?

平面层设置了。后来我又用了2409,只会出现参考引脚,但是在分散式分析仿真时,如图还会出现错误,说没有参考层。如果去掉自动分配参考层,则还会出现V2.5版本的那种错误。

    叠层

    叠层

    分散式分析错误

    分散式分析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它版本也是这样吗,平面层有没有设置?

最后的结果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