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切换大十字和小十字鼠标的SKILL?

楼主(2025-10-11):
如题,我都想自己做一个。不会弄。  上来看看有没有高手能弄一个出来?

网友A:
    按F1打开HELP,搜索settoggle。

不到1分钟就能学会。因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F1打开HELP,搜索settoggle。

    不到1分钟就能学会。因为...

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我去试试

我看了,但是还不会做。我模别的skill 做了一个。提示没这命令,

    axlCmdRegister("a", 'c29, ?cmdType "general")
defun( c29 ()

        settoggler("pcb_cursor infinite cross" )

 )

楼主:
    还是 比较难的,因为我完全没有语言设计知识。

网友:
    HELP里面就有,还以为你拿来就能用。看来是我高估一般人的基础知识了。
再给你一点提示吧。
1、这是控制台命令,不是skill函数。是可以直接在控制台里面敲的。所以直接和funkey绑定就能用。比如funkey q settoggle pcb_cursor infinite cross
2、skill函数大多数是axl开头的,当然还有一部分基础命令不是axl开头的。另外,在控制台调用skill函数可以前面加上skill即可。比如skill axlDBGetDesign()->nets~>name
3、如果你非要用skill调用控制台命令,可以使用axlShell函数。比如axlShell("zoom points; pick 0 0; pick 100 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