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电模式,I/O口如何设置才省电,进入主时钟停振/省电模式前

楼主(2025-10-11):
省电模式,I/O口如何设置才省电,进入主时钟停振/省电模式前:
===主时钟停振/省电模式,STC8/STC32系列如何省电
1,  不用的I/O口,就是浮空的I/O, 设置为高阻输入,并关闭数字输入,也不怕短路了

     但不是所有的芯片,所有的I/O都设计了【禁止数字输入寄存器】,
     具体要看 特殊功能寄存器 章节 具体型号,有没有这个【禁止数字输入寄存器】
     没有,那 不用的I/O口,建议设置为准双向口并对外输出高
2,用作模拟输入的口,一般是配置成高阻输入,也必须关闭数字输入
     ===指用作 ADCx外部模拟输入的I/O
     ===
指用作 比较器外部模拟输入的I/O
     ===省电模式时,他外部来个 1.5V 附近变化的电压,
             数字部分不关闭数字输入可能就会产生额外的功耗
3,用作高阻输入的I/O,  也必须关闭数字输入
     如你I/O外部的输入电平Vx在   【不是逻辑高的电压,也不是逻辑低的电压
     这时内部数字输入电路就会有翻转
,就会有几十uA的功耗
     关闭数字输入,就不会有功耗

4,I/O外部是高电平的,你如要工作在输出,你就置高
      I/O外部是低电平的,你如要工作在输出,你就置低
     否则两边的电平电位不同,就会水往低处走,有电流流进或流出

     如你I/O外部的输入电平Vx在   mcu_Gnd < Vx < MCU_VCC
     这时工作在输出,也会有电流流动
     所以进省电模式前,必须改设置为高阻输入,并关闭数字输入

5,如有启动RTC/实时时钟功能,在省电时工作的MCU, 【P1.7/XTALI, P1.6/XTALO】
     【P1.7/XTALI, P1.6/XTALO】- 接外部32768-RTC晶振,

      这2个口上电默认是高阻输入,可用户程序配置为高阻输入
      这个场景有外部32768晶振在振荡,省电模式时必须保持高阻输入

      ===并必须关闭数字输入,否则浮空的口,外部不停的在变化,就会产生额外的功耗

6,MCU如有 ADC_VRef+, ADC_VRef+ 不能浮空,否则也会产生额外的电流

总之,省电模式时,I/O尽量 高阻输入关闭数字输入

主时钟停振/省电模式,只是没时钟了
===RAM保持不变
===寄存器保持不变
===I/O 保持不变,因为I/O口的相关寄存器保持不变

网友:
现在很多都是移动产品,对低功耗要求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