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着做了一个SKILL,不能用。

楼主(2025-10-13):
我想用skill做个判断。当我的当前鼠标是小十字时,按一下快捷就是大十字,当我是用大十字时再按快捷键就是小十字。但是做出来不能用,求高手指点一下,感谢!
代码如下:
axlCmdRegister("cursor_toggle" 'moveToggleCmd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moveToggleCmd()
    if(axlShell("pcb_cursor=infinite" then)
        axlCancelEnteRFun()
        axlUIWPrint(nil)
    else
        axlShell("pcb_cursor=cross")
        axlUIWPrint(nil)
    )
)

网友A:
axlCmdRegister("cursor_toggle" 'moveToggleCmd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moveToggleCmd()
  let((currentCursor)
    // 获取当前光标类型
    currentCursor = axlGetCurrentCursor()

    // 切换逻辑:小十字(cross) ↔ 大十字(infinite)
    if(currentCursor == "cross" then
      axlShell("pcb_cursor=infinite")
      axlUIWPrint("已切换至大十字")
    else
      axlShell("pcb_cursor=cross")
      axlUIWPrint("已切换至小十字")
    )
  )
)

// 辅助函数:获取当前光标类型
procedure(axlGetCurrentCursor()
  let((cursorCmd)
    cursorCmd = axlShell("echo %pcb_cursor%" ?output 'string)
    // 解析Shell命令输出
    if(strmatch(cursorCmd, "*infinite*") then "infinite"
    else "cross"
    )
  )
)

网友:
这是修改后的,你试一试

网友B:
    这个不需要skill,直接在ENV里面加上funckey ~Q 'settoggle pcb_cursor cross octal infinite;redraw'  这句即可。~Q是ctrl+Q,可以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mdRegister("cursor_toggle" 'moveToggleCmd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moveToggleCmd()

    非常感谢!原来这个skill也不简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skill,直接在ENV里面加上funckey ~Q 'settoggle pcb_cursor cross octal infinite;redraw'  这句 ...

    我是想用一个快捷键就搞掂这个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axlCmdRegister("cursor_toggle" 'moveToggleCmd ?cmdType "interactive")

    procedure(moveToggleCmd()

    试了一下,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skill,直接在ENV里面加上funckey ~Q 'settoggle pcb_cursor cross octal infinite;redraw'  这句 ...

    你这个方法也是可行的,就是要多按几次,也是个好办法,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需要skill,直接在ENV里面加上funckey ~Q 'settoggle pcb_cursor cross octal infinite;redraw'  这句 ...

    最后我优化了一下,完美了。

网友:
    funckey ~Q 'settoggle pcb_cursor cross octal infinite;redr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