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安装Cadence16.6根据水晶报表模板导出BOM时出错

楼主(2025-10-15):
如题,在2台电脑上尝试,都出现如下错误:

点击 Print 或者 Print Preview 或者 Export都出现上面的错误对话框,内容为空,看不出哪里出错,在WIN10上正常

网友:
    路径和权限:确认模板文件“ZYTCR.ipt”的存储路径“D:\ProgramFiles\Cadence\User\Crystal_Reports\”是否存在且具有正确的读写权限。Windows 11对文件权限管理较为严格,若Cadence没有足够的权限访问该路径,就会导致读取模板失败。你可以尝试将模板文件复制到一个权限较为宽松的目录,如用户文档目录,然后在Cadence中重新指定模板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