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把和车灯通信协议解M,结合EXCEL数据和示波器抓取的波形,请问数据解M是否正确?

楼主(2025-10-17):
车把和车灯通信协议解M,结合EXCEL数据和示波器抓取的波形,请问数据解M是否正确?

网友:
数据完整性:EXCEL中记录的通信数据(如时间戳、信号值、协议字段)需与示波器抓取的波形时间轴完全对应。
信号特征一致性:解M后的数据应能反映示波器波形中的关键特征(如上升沿时间、脉冲宽度、数据包间隔)。
协议规则符合性:解M结果需符合通信协议的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规范(如CAN协议的位时序、UART的波特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