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佬指教

楼主(2025-10-23):
我想用低成本产生一个51v的电路,在使用ltspice搭建好电路进行仿真时仿真的结果非常奇怪,不知道什么原因,目前猜测是三极管没选对类型,但是我已经找了好久,没找到相同的,图一是我自己的电路图以及仿真结果,图二是博主的

你不上傳 LTSpice 原檔,看誰有那個時間,重畫一遍幫你解惑?^oo^

网友:
這堆垃圾看對樓主有無幫助否?(含野樓梯失敗死仿真檔)

Boost Converter.zip

网友:
    从图中 “51v 电压电路” 推测是升压电路(如电感升压、电荷泵),需检查拓扑逻辑:
电感 / 电容参数:若采用电感升压,电感 L1(10mH)、电容 C1/C2(330pF)的取值需与工作频率匹配。若频率过高,小电容会导致电压纹波大;若频率过低,电感储能不足,均会使输出异常。
    脉冲源 V3:其参数(幅值、频率、占空比)需与升压逻辑匹配。例如,若为电感升压,脉冲占空比应在合理范围(如 30%-70%),否则会出现 “充不满、放不出”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