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电容的后备电源

楼主(2025-10-23):
    想用超级电容做个系统的后备电源,之前用的ADI的芯片,不知道有没有国产的芯片可以实现类似的功能。请大家分享一下。。。

    規格?應用場?...^oo^

网友A:
    半國產!
芯源系統MPSMP5493GJ

    MPS MP5493GJ.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國產!
芯源系統(MPS)MP5493GJ

谢谢狗哥,不过国产化认证里,MPS不算是国产的,只能说之前的半导体原产地认定时,不算是美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狗哥,不过国产化认证里,MPS不算是国产的,只能说之前的半导体原产地认定时,不算是美国的。。。 ...

    設計中心在祖國,背後大部分是中資。

你要用就趕快用,被特朗普盯上就沒得用了。

网友:
    這樣也能充超級電容SuperCap),如果你時間很多的話!

网友B:
    CN3125   看见过没用过,自行验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樣也能充超級電容(SuperCap),如果你時間很多的話!

    这个图对调试能力要求有点高。狗版主你是想搞事吗?超级电容充电最大的问题是限流,要不开始充电瞬间会把电源拉过载而停机。

    難度在切換式,線性的用帶限流負載開關就行,踢哀(TI)有文檔的。重點在於樓主什麼規格都沒講(輸入電壓、電容是否串聯、充電電流...),基本上大家只是在回爽的,^_^

网友C:
    是的,现在超级电容的话题不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因為不會燒。所以不熱!^_^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超级电容的话题不热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现在锂电池技术成熟了。很多产品选锂电池更方便。只有少数特殊应用只能电容,不能电池

    也因為這樣,到處都在火災!@_@

网友:
    不知道超级电容会不会发生火灾,或者有其他新问题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锂电池技术成熟了。很多产品选锂电池更方便。只有少数特殊应用只能电容,不能电池

锂电池有安全隐患,对于安全要求比较高的后备电源只能考虑超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125   看见过没用过,自行验证

    这颗貌似可以,只是集成度比ADI的低,还需要外部再加boost电路和电源路径自动切换功能,不过国内可以做超级电容电源管理的芯片的确也不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颗貌似可以,只是集成度比ADI的低,还需要外部再加boost电路和电源路径自动切换功能,不过国内可以做超 ...

能不能就选锂电池方案。超级电容和锂电池区别是电池电压是有限的几种。超级电容和电池不在一个等级。但是放弃超级电容超过的耐压范围就好了。
    比如正常锂电池充满4.3V,但是超级电容是5V。那实际应用上放弃4.3v~5V部分的电容空间是不是个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没法改,客户要求超级电容,不允许用锂电池

语文和谁学的,可以去要求退学费了。哪里说要用锂电池了,说的是用锂电池管理方案控制超级电容。对应超级电容超过锂电池的容量部分放弃不用
锂电池4.2V,超级电容5.5V。锂电池管理芯片在超级电容冲到4.2V会就停下来,剩下的4.2~5.5V电容空间放弃掉。

网友B:
锂电池 和 超级电容的充电曲线是不一样的,虽然可以通用,但是新手不要乱玩。
参看TI的文档https://www.ti.com.cn/cn/lit/an/ ... %252Fcn%252FBQ24640

又一個不怕死的來回帖!中文哪裡學的?誰講過鋰電池和超級電容要混用?...@#$%^&*!。我今天沒錢了,晚點再發放職災補償金。^_^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 和 超级电容的充电曲线是不一样的,虽然可以通用,但是新手不要乱玩。
参看TI的文档https://www.ti ...

说实话,这种东西是理论上的。这里说的不是给楼主的完美解决方案。是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比如考试,想搞100分就按这个来,但是在现实工作中,大部分产品连80分都不够。能保证60分及格谢天谢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实话,这种东西是理论上的。这里说的不是给楼主的完美解决方案。是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办法。
比如考试 ...

作为电路研究可以自己玩玩,但是作为产品设计还是希望找个成熟的应用方案,毕竟不希望玩着玩着就掉坑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为电路研究可以自己玩玩,但是作为产品设计还是希望找个成熟的应用方案,毕竟不希望玩着玩着就掉坑里了 ...

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当然最好。风险问题是否有认真思考?
    锂电池和超级电容除了电压等级不同外,最大的风险点在充电曲线。但是在你这个应用中应该不是问题:
    既然是备用电源,那么 对充电时效应该无所谓了,因为开机时间足够长。这样可以将充电电流调的足够小,充电曲线问题可以避免。还有就是电容完全没有在额定电压下工作的条件,从电容特性来说,这是有利的。
最大问题还是超级电容容量降额使用导致待机时间变短,要么改产品手册,要么增加电容容量

网友:
    说错了,编辑掉。。怎么回复的好像去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