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这种走线调整哪个参数添加泪滴啊?一直添加不上

楼主(2025-10-24):
(图片)

网友:
    把数值全调到400

网友:
    在哪个菜单呢?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补一个泪滴就是咯!

网友:
    不加泪滴都是可以的。现在技术有进步,泪滴必要性不足

网友:
    0.3mm以下的考虑加一下,其他加不加效果差不多。

网友:
    首先确认一下Fillet option中的 Min line width,和你实际的走线关系,Min line width 设定要小于所有的走线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