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24.1-006 25.1无法显示/隐藏铜皮了呢?

楼主(2025-10-24):
    如下图

网友:
    要解决 Allegro 24.1-006 和 25.1 版本中铜皮显示 / 隐藏的问题,可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 检查User Preferences中的铜皮显示配置 • 依次点击Setup > User Preferences,展开左侧Display > Shape_fill分类。
 • 重点关注以下选项:
    ◦ no_etch_shape_display:勾选则隐藏铜皮的蚀刻轮廓,取消勾选则显示。
    ◦ no_shape_fill:勾选则仅显示铜皮边界,取消勾选则显示铜皮填充。
 • 如需切换显示 / 隐藏状态,只需勾选或取消勾选上述选项,然后 ** 执行缩放操作(如滚动鼠标滚轮)** 以刷新界面。
2. 利用 Visibility 界面单独控制铜皮层 • 点击界面右下角的颜色 / Visibility 图标(或通过菜单View > Visibility),打开 Visibility 控制面板。
    • 在Etch Layers分类下,找到对应的铜皮层(如Top、Bottom或内层),取消勾选Dynamic Shapes和Static Shapes即可单独隐藏该层铜皮,勾选则恢复显示。

网友:
    都用这么新的啦

网友:
    24.1 -006 orcad 元件编辑有bug ,有遇到没, 就是编辑元件时,按滚轮拖动,元件就消失了, 关了再打开,又可能之前的工作全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