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装了25.1版本,降版本的时候降不下去,说字块太高了,低版本只支持64的,25.1是6...

楼主(2025-10-24):
请教大神指导下

网友:
參考PDF SOP

Design contains text using text block id greater than 64.pdf

SOP

网友:
我把整板字体都改了,把所有用到 的文字字体都改到小于64号的字体,用COMPACT也无法将字号改到小于64,请问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

网友A:
25.1 bug 多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1 bug 多不

建议再等等,等出了补丁和再稳定一段时间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