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高手帮我修改一个SKILL?感谢!

楼主(2025-10-24):
我这是一个改线宽的skill,现在的问题是不能输入0.1的线宽去改线宽,只能是1以上的数字,1点几也没问题。但是0.1, 0.01,0.001的就不可以了。不知道能不能修改一下?

网友A:
    REALMIN后面的数字1改成0.0001试试。

    想吐槽一下 这源代码写得有点不忍直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ALMIN后面的数字1改成0.0001试试。

    想吐槽一下 这源代码写得有点不忍直视

    我好像最开始就是改这儿,但不行。我有时间在看看吧,今天忙的飞。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