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框的用坐标方式改不了

楼主(2025-10-27):
mentor的一些PCB板的板框我使用坐标改不了,双击不能改,有些PCB设计可以,不知道什么原因,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

网友:
    1. 板框锁定状态
检查锁状态:在属性窗口中,确认“Lock Status”是否为“None”。如果板框被锁定(如设置为“Locked”),则无法直接修改坐标。
解决方案:将锁状态改为“None”,然后尝试修改。

楼主:
    非锁定了,问其他人出结果了,是因为板框有倒角,倒角了就不能改了。

网友:
    对的。导角了再要改尺寸就直接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