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叠构FR4 改成别的,但列表中没有,怎么手动输入?

楼主(2025-10-28):
allegro 叠构FR4改成别的,但列表中没有,怎么手动输入?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我也刚开始学,同问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刚开始学,同问同问。

    找到方法分享一下

网友B:
    把Er、DF这些参数改了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Er、DF这些参数改了不就行了

是的,可以了

网友:
    Exel里编辑好 CTRL+C  -->  CTRL V进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