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的电机驱动芯片需不需要加降压供电

楼主(2025-10-28):
有个疑问,像那种集成式的电机驱动芯片,例如TI的drv8313、8317这些要不要加降压12V然后再给芯片供电呢?还是宽电压满足驱动芯片耐压即可?

网友:
看type电压吧,说是宽电压,一般都是取中值作为供电电压,偏高或偏低就容易触发过压欠压故障

网友:
詳見芯片規格:
  • 電機電源 VM 可輸入 8V ~ 60V,但也需要考慮電機能承受的電壓。
  • 數字電源Digital Power3.3V 內部有 LDO 會自己產生,但注意控制訊號電平也要遵守 3.3V 邏輯。
  • 請參照下面接線簡圖!

TI DRV8313.pdf

网友:
TMC5130 最近正好在学习步进电机的驱动

楼主:
我一直都是加上个降压12V,同时也是兼顾电机耐压,但后来发现别家的产品加的不多

芯片本身是可以支援的,但電平太高也會有發熱的問題,12V 離最低工作電壓 8V 不遠,個人覺得應該是還好?但樓主若有其他考量,也可以提出討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一直都是加上个降压12V,同时也是兼顾电机耐压,但后来发现别家的产品加的不多

弄个12V降压什么意思?选型流程是根据实际电机工作电压选驱动芯片,将电机工作电压提供给驱动的高压输入就好。
正常工作时,电机电源是通过芯片控制值电源电压(芯片内部就是半桥或全桥)。你弄个低于电机工作的电压给驱动芯片就是降低了电机的工作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12V降压什么意思?选型流程是根据实际电机工作电压选驱动芯片,将电机工作电压提供给驱动的高压输入 ...

嗯嗯,我用的无刷电机大部分都是12V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我用的无刷电机大部分都是12V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满足电机和驱动芯片耐压的情况下,降压芯片也不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满足电机和驱动芯片耐压的情况下,降压芯片也不是必需的

这么说吧,你电机工作电压多高,驱动芯片的输入电压就应该多高。如果芯片不支持那是你选型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在满足电机和驱动芯片耐压的情况下,降压芯片也不是必需的

電機或驅動芯片電源考量:

  • 供應的電平越高,電機能產生的轉速Speed)和扭力Torque)也越高。
  • 供應的電平越高,驅動芯片內部 MOS 管的功耗也越大,發熱的問題也會更嚴重。

輸入電源要不要降壓,取決於你的設計是以電機的輸出能力Output Power)作為優先考量,還是以散熱Thermal Management)問題作為優先考量。

這裡有篇如何選擇電機規格的文檔,裡面有句話給樓主參考!
The torque vs. speed and output power curves depend on the supply voltage to the mo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