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化学传感器输出电流信号方向的疑问

楼主(2025-10-29):
电化学传感器一般可分为有偏压和无偏压两种类型,其输出的电流信号又可分为正电流信号和负电流信号,如下图规格参数所示:

我的疑问是,输出正电流信号类型的电化学传感器其输出电流方向是从工作电极流向外部的吗?而输出负电流信号类型的电化学传感器其输出电流方向是从外部流入工作电极的吗?烦请了解的大神解惑!

我現在看到窗台上有隻鳥,有誰能告訴我那是什麼鳥嗎?^oo^

网友A:
星爺:
打完、收工!

Xgard Datasheet.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星爺:
打完、收工!

斑竹这个资料是产品输出4~20mA的信号,和传感器自身输出的信号是有点区别的,4~20mA是标准信号,而传感器输出的电流信号方向不确定是不是和我们正常理解的信号方向一致?
另外,吐槽下咱们网站的访问验证,滑块太难通过了,似乎和手速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这个资料是产品输出4~20mA的信号,和传感器自身输出的信号是有点区别的,4~20mA是标准信号,而传感器 ...

  • 論壇認證方式不是我絕決定的,但我們可以一起凌遲老天鵝Heaven_1)總版大。
  • 希望發帖的人,可以將問題說明清楚些。不是每個人都是和提問者同領域,或是有相同的工作經驗。有些知識我們是知道,但也需要看一下資料確認。所以樓主的貼文最好講一下傳感器型號,或是提供規格書。雖然我從截圖可以找到一些偵測化學氣體的傳感器,有類似的參數。
  • 電流輸出的傳感器,有分 Current SourceCurrent Sink 的差別。顧名思義,Current Source 類型會輸出一個電流值,偵測端可以利用一個負載電阻跨阻放大器,將電流轉為電壓做偵測。有些生物醫學傳感器或是光學傳感器,就是屬於這種。反之,Current Sink 類型傳感器,就是偵測端需要提供一個電流源給傳感器,然後傳感器會反饋電壓或是由傳感器電流消耗狀況得知其狀態。看過一些壓力傳感器,好像有類似的作法。
  • 一般規格書上,電流值是的,表示電流是向外流出電流值是的,表示電流是向裡面流的。這是電路學的基本定義,除非供應商有自己的定義。
  • 隨便問也就隨便回,似乎也只能這樣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斑竹这个资料是产品输出4~20mA的信号,和传感器自身输出的信号是有点区别的,4~20mA是标准信号,而传感器 ...

附檔是踢哀TI化學氣體傳感器偵測的技術文檔,它是利用跨阻放大器,將電流轉成電壓、再給 ADC 做偵測。

我不知道您的應用是不是這種類型,您參考看看便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檔是踢哀(TI)化學氣體傳感器偵測的技術文檔,他是利用垮阻放大器,將電流轉成電壓、再給 ADC 做偵測 ...

灰常感谢斑竹的耐心答复,您给的思路对我很有帮助,以后还是要加强自我基础知识的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