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两边的伴随地孔都有,在表层和信号层没有穿其它信号线,而在其它层穿其它的...

楼主(2025-10-30):
请教下,差分线两边的伴随地孔都有,在表层和对应信号走线层没有穿其它信号线,而是在其它层在差分线的P-GND或者N-GND之间穿其它的信号线了,这个对差分信号线是否有影响

楼主:
补充一下,还有P-N之间做了挖反焊盘处理,但是一般在BGA里面无法避免,因为铺电源平面的铜皮,那是否除了挖P-N之间的反焊盘,那对应的P-GND之间和N-GND之间是否也做挖空处理

网友A:
    用si9000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i9000计算

怎么算呢?SI9000可以? 不用HFSS仿真?

网友:
    没图没真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