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把16.6的script版本号改为17.4就能在两个版本同时使用

楼主(2025-10-30):
    用记事本打开16.6已经录制好的script文件,将版本号16.6改为17.4后,在17.4和16.6里可以同时调用这个script。

刚开始用17.4,在网上暂时没有找到其他更好的办法,大家可以参考或一起探讨。

网友:
    楼主的17.4使用反馈如何?capture卡不卡?

网友A:
    不用改都可以用呀,只要确定home路径用的是那个版本的env,正常路径设置好后,17.2 .17.4 23.1 24 25 都可以用同一个.sc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都可以用呀,只要确定home路径用的是那个版本的env,正常路径设置好后,17.2 .17.4 23.1 24 25 都可 ...

刚试了一下,确实不用改!昨天试的时候怎么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