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的数据线需要等长吗

楼主(2025-10-31):
    型号  AD4630-24BBCZ如下图,8根数据线需要参考clk等长吗,

网友:
    这种一看就是并行线。理论上需要,但是实际要不要做看信号速率,不是特别高级的adc一般都可以不做。高速的adc一般是差分输出

网友A:
DDR Mode SCK Clock Period = 10ns(約略)
    訊號也就約略 100MHz 等級,理論上與早期 200MHz EDO DRAM 相當。

    ADI AD463x-24.pdf

网友:
    之前有人發過這個 PCB Layout Design Guide

    Toradex Layout Design Guide.pdf

网友:
    需要高速的adc一般是差分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DR Mode SCK Clock Period = 10ns(約略)
訊號也就約略 100MHz 等級,理論上與早期 200MHz EDO DRAM 相 ...

严格来说,等长针对的数据和时钟之间。数据线内部是没有要求的。但是pcb设计为了方便,所有数据时钟打包成一组,方便好记。
就这个图上参数来说,clk和data之间时序要满足tHSD0和tDSDO之间的差值。也就是最小5ns左右。考虑信号过冲,抖动等按1ns算。普通FR4板材,1ns的延时完全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会问ai,还需要自己会思考。1ns对应15cm走线长度,你知道pcb布线中15cm意味着什么吗?
    需要等长的信 ...

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