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pdfn5x6-8l封装绘制的问题

楼主(2025-11-02):
各位大佬好,这里小白想请教一个pdfn5x6-8l封装绘制的问题。
我想绘制一个NMOS的pdfn5x6-8l封装,其中是5~8引脚是漏极,中间还存在一个大的漏极焊盘,这个焊盘怎么样设置让它也是和5~8引脚是同一个网络(图中现在这样画,导入网表后这个焊盘没有实际的网络对应;然后我试了一下让这个大焊盘的引脚编号改为5~8号中的一个编号,会有相同编号焊盘的报错)。
我还看到有些地方这个大焊盘单独标号为9号也是漏极,但是原理图里只有1~8号,这种方式也不行。
所以请问怎么样能让这个大焊盘和5~8号都是漏极(同一网络)?

网友:
    原理图与pcb引脚号必须对应。
所以有几种解决办法。第一是在原理图给底部散热大焊盘加引脚号,大焊盘与小焊盘不相连,使用铺铜或者布线连接。
第二保持原理图不变,做异型焊盘,将大焊盘与其中一个小焊盘成为一体。
    也可以有其他解决方式。

网友A:
    看你这个是阿里狗,将你说的“中间还存在一个大的漏极焊盘” 和5~8脚的任意一脚合并成一个管脚。其实其他软件也是这思路。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只画1~8的pin
    然后用一个shape在etch层画大焊盘,记得手工添加soldermask和pastemask
布线的时候给这个shape指定漏极的网络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只画1~8的pin
然后用一个shape在etch层画大焊盘,记得手工添加soldermask和pastemask
    布 ...

    我的处理是忽略drc。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是阿里狗,将你说的“中间还存在一个大的漏极焊盘” 和5~8脚的任意一脚合并成一个管脚。其实其他软 ...

这个方法只是给自己增加挑战:1. 合并的焊盘需要弄shape,这个技术难度需要考虑。2.drc报错中会变成pin to pin。并不能完全消除drc问题

网友:
    我的处理是忽略drc。

网友:
    原理图封装做出5,6,7,8,脚

网友:
    我画过这个器件,电路图上面建原件,一根pin命名为5-8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