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模块短路试验

楼主(2025-11-04):
    我有一个大电流模块,电流大概200A,需要六个MoS管并联,我有三个方案,一个方案是三个一组,分为两组,用两组开关去控制两组MOS管,每个mos管带独立的栅级电阻还;有一个方案是用六个开关去控制六个MOS管;第三个方案是用一个驱动信号去控制六个mos管,六个mos管都有独立栅级电阻,我想问一下,在做短路试验的时候,这三种方式,哪个更容易造成MOS管的损坏?

网友:
    我的看法是,有200A的mos,价格不贵,用一个,直接控制即可。

网友:
爽乎?

重點不在於你做不做短路測試,每個 MOS 管的特性都不一樣(開關速度導通電阻...等),如果開關時間不一致,平時工作就有可能會往生,不用等到短路發生。

    • 一次要推多顆 MOS 管,Gate Driver 的驅動能力需要注意。
    • MOS 管儘量選擇同一個批號,特性會較一致。
    • 需要追加過流保護OCP)機制。

    踢哀TI)參考設計 TIDA-00364

    TIDA-00364 reference design | TI.com

网友:
    在短路试验中,方案三(单驱动信号控制六个 MOS 管)最容易造成损坏,方案二次之,方案一相对最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