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net网络如何删除?

楼主(2025-11-05):
看了好多朋友的贴子,但还是没找到办法。因为我的Xnet网络并没有建模型。我这是一个改版的PCB,不知前辈是怎么弄上去。上来问问有没有高手碰到类似的问题,是如何删除?

楼主:
我还找了一段代码试了也不行。也可能是我不会用吧。
procedure(delete_xnet(xnetName)
    let((xnetObj)
        xnetObj = axlDBGetNamedObject("xnet", xnetName)
        if(xnetObj then
            axlDBDeleteObject(xnetObj)
            printf("Xnet %s deleted successfully.\n" xnetName)
        else
            printf("Xnet %s not found.\n" xnetName)
        )
    )

网友A:
    我一直以为XNET就是给电阻电容添加模型才会存在的东西,不加模型也会有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以为XNET就是给电阻电容添加模型才会存在的东西,不加模型也会有嘛?

    是的,也会有,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B:
    逆向思维删掉模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向思维删掉模型就好了。

    是没有模型的网络

网友C:
    如果是capture原理图,找到有XNET的器件,编辑器件属性,添加no_xnet_connection属性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capture原理图,找到有XNET的器件,编辑器件属性,添加no_xnet_connection属性就行了

没有原理图给到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