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通过skill来实现Refresh Symbol Insatnce

楼主(2025-11-05):
    在更新单个器件的instance时,通常在placement edit模式,通过右键对器件进行更新。

    请教大佬们,怎么通过skill来实现。除了通过录制来一个个更新,skill有支持的函数或者方法吗?

网友A:
    看了看HELP,
    更新单个器件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录脚本,然后axlShell,当然脚本里面的字符串都是可以通过SKILL修改的,比如坐标。
    更新所有器件就如楼上所说用axlRefreshSymbol

    更新单个器件部分,给你写几句作为参考。
    1. pt = car(axlSelectByName("REFDES" "U1"))->xy
    2. str = sprintf(nil "placementedit;pick %L;prepopup %L;pop dyn_option_select '@:@Refresh symbol instance'" pt pt)
    3.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list("noall" "symbols") ?onButtons list("noall" "symbols"))
    4. axlShell(st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刚开始我也是通过录制来更新丢失丝印角标的,单个更新试了下效率太低了,所以来问下有没有函数 ...

    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看HELP,
    更新单个器件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录脚本,然后axlShell,当然脚本里面的字符串都是可以通过SK ...

    谢谢大佬刚开始我也是通过录制来更新丢失丝印角标的,单个更新试了下效率太低了,所以来问下有没有函数之类的。今天发现使用ctrl多选器件也支持录制,也可以用坐标来通过skill来一起更新,虽然没有专用的函数,但是多个器件更新的时候也快多了。

    在你写的基础上增加多行pick grid tgl  symbol_xy ,就可以选中多个symbol。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lRefreshSymbol  函数了解下

    这个函数我看只能更新指定封装名的所有器件,貌似是没有更新symbol instance的函数

网友B:
    axlRefreshSymbol  函数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