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下载注意事项与建议

楼主(2025-11-06):
STC单片机使用RS485通信、下载(MAX485/MAX3485接【P30,P31】)
建议使用自动收发电路(STC8、STC32)
建议使用内部预置的多种常用频率不建议根据串口波特率动态调节频率)
自动收发电路参考datasheet:

使用自动收发电路下载,
勾选本次使用RS485进行控制下载】,
不勾选下次下载时使能目标芯片的RS485控制功能】

TTL下载无论是否选择本次使用485下载都能正常下载,但速度有差异

不勾选本次使用RS485进行控制下载:

勾选本次使用RS485进行控制下载:

STC15及更早的单片机不支持自动收发,需要使用收发控制引脚
勾选下次下载时使能目标芯片的RS485控制功能】且收发控制引脚和电平必须设置正确
STC8、STC32如使用引脚控制收发,也需要这样设置(不建议,建议使用自动收发电路)

如使用引脚控制收发,务必勾选下次下载时使能目标芯片的RS485控制功能

收发控制引脚和电平必须设置正确
否则设备可能变砖
(可能要飞线救砖,如果设备用环氧树脂灌封就变黑砖了,没救了,再也无法下载了)

所以建议STCAI-ISP增加如下功能:
如下载前检测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时,检测到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使用相关的端口控制485

则对比这几个设置是否相同

如不相同,弹窗

因为这个设置错误的后果和下次P32/P33为0/0才能下载是相同的,
都要飞线才能“救砖”,如果是组装好的设备还要拆开处理,非常麻烦
当然使用485自动控制电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还能省个I/O口,

但那也不需要勾选下次下载时使能目标芯片的RS485控制功能,
直接勾选本次使用RS485进行控制下载就可以了

所以勾选下次下载时使能目标芯片的RS485控制功能的一定是使用I/O口控制的,

使用IO口控制就可能忘记设置这些选项
所以强烈建议加个弹窗确认,避免忘了设置或设置错误导致变砖
就是不清楚检测硬件选项时是否能读出使用哪个IO口进行控制,如果无法读出,

可能就要连ISP固件和STCAI-ISP都要修改了,太麻烦的话就算了,
在datasheet的RS485下载处醒目标出也行,
或者下载前检测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时,
检测到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使用相关的端口控制485,不对比RS485控制相关选项是如何设置的,
直接弹窗提示检查相关选项
我现在是用txt记录所有选项的,下载之前挨个设置一遍,

同事出差要用就直接给发布项目程序的exe,避免设置出错

网友:
485在硬件中用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