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传感器以太网电路接地问题

楼主(2025-11-08):
    请教一下各位以太网接口接地的问题,现在装在agv上或者其他移动机器人的工业相机和雷达都是航空接插件通信和供电,发现供电和信号DGND与外壳的chassis GND是导通的,网上搜了一下拆机图如下,想请教一下,百兆网的电路是否有隔离,RX/TX进线下面的GND是否就是信号DGND,或者还是chassis gnd,然后通过0欧电阻单点接地?

楼主:
    图片上传,侵权删除

网友:
    感觉跟我见过的航空插头不一样。

网友A:
    变压器两侧是否供地不影响功能。主要影响是安规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两侧是否供地不影响功能。主要影响是安规方面

    谢谢,如果是直流24V/48V系统,那就共地没什么关系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是直流24V/48V系统,那就共地没什么关系了吧

    如果只考虑功能,板块内部传输都可以去掉变压器直连(两边phy电压等级相同)。或者把变压器改成电容一样能实现通讯。变压器除了功能还有其他作用,比如防雷击。你要是只考虑功能是否供地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上传,侵权删除

    • 根據大部分的 安全法規(如 EN60950),乙太網路Ethernet)電路若沒有戶外佈線遭受雷擊Lightening Surge),或其它高壓突波Surge)衝擊的疑慮,可以不用隔離Isolation)。
    • 又根據 IEC 60479 規定,50V DC 60V AC 以下,因為沒有觸電的危險,也可以不做隔離Isolation)。

    樓主的應用沒有上述疑慮,理論上是可以全部接次級端Secondary Side)的地(Digital GNDSignal GNDPower GND)。

    乙太網路Ethernet)做隔離Isolation),是攻城獅的一個良好習慣。萬一電線破損、與機器人電源線發生短路,也有防護的效果。

簡單來說,需不需要隔離Isolation)是看法規怎麼定。可以諮詢認證實驗室,避免將來認證遭遇問題。

Altium 工程師教你乙太網路Ethernet)接口怎麼鋪地。(無法上油管的再告訴我,我能上傳視頻並提供補助。)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jQMTl7fU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