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好用的按原理图分页布局的skill

楼主(2025-11-10):
大家好,请问有没有好用的按原理图分页布局的skill,器件摆放位置跟原理图位置一致 的skill,感谢了

网友A:
    有个公众号我见过,你去搜一下比如关键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公众号我见过,你去搜一下比如关键字

    是哪个公众号

网友:
    软件自带的按原理图分页布局不好用?我也在找能按原理图上选择的几个元件跟原理图位置一致 的skill,还没找到。

网友:
    自己搜吧关键字,就那几个关键字“skill”啊,什么的。我还是不说明了,担心被封号,说我打广告

网友B:
    PCB与原理图互联操作很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与原理图互联操作很容易

    不要怪我说你,一看你就是没拉过上2万pin以上的板子,矩阵电容,如果按你说的,人家一小时提取对应位置的器件,你还在等软件转圈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