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Allegro 24.1版本问题

楼主(2025-11-10):
安装的24.1的版本,之前用的好好的,突然之间,只要打开规则管理器,就直接弹出下面的报错,点击确定软件就关闭了,不晓得哪里的问题,卸载了重新安装还是一样的问题,有大神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那就打打补丁

网友B:
    是不是不小心修改了env里面的一些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打打补丁

好的,正在下载最新的补丁,打个补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不小心修改了env里面的一些东西?

重装了还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了还是不可以

    重装好像不会修改环境变量中的文件,我之前有类似情况,就是环境变量中的env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