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2025-11-11):
哪位大侠帮忙看看,我照别人的驱动电路设计了一个开关电路,只要上臂的Q41打开。现在供电24V时,S极只有10V左右,测量G极有11V左右。
想知道为啥这个电路不行。Nmos没有完全导通

网友A:
你反思一下NMOS的S级为24V,你NMOS的GS满足打开条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反思一下NMOS的S级为24V,你NMOS的GS满足打开条件吗?

是的,那我这个电路需要怎么改呢,原来这个电路是有下臂的,Nmso管到地。我把下臂去掉了,为啥上臂输出就不对了。

网友:
我觉得 你这个用法。 C282 没法完成自举 电容 得功能。

网友:
工作模式是开关还是pwm吗?这种驱动芯片是pwm的

网友:
半橋電機驅動Half-Bridge Motor Driver)若只使用其中一臂,建議使用下臂Low Side)。

從電路可以知道,自舉Bootstrap)電路透過電容提高電壓,所以只能做短暫提升,當佔空比Duty Cycle)較大時,有可能會撐不住。

這種狀況只能選擇內建電荷泵Charge Pump)的電機驅動Motor Driver),才有辦法撐住長時間的開啟。

网友:
TI DRV870xD-Q1 內建電荷泵Charge Pump),強調支援 100% 佔空比Duty Cylce)。

  • Supports 100% PWM Duty Cycle

TI DRV870xD-Q1.pd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橋電機驅動(Half-Bridge Motor Driver)若只使用其中一臂,建議使用下臂(Low Side)。

從電路可以知 ...

谢谢!解释的很明白。膜拜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那我这个电路需要怎么改呢,原来这个电路是有下臂的,Nmso管到地。我把下臂去掉了,为啥上臂输出就 ...

嬰飛靈Infineon自舉Bootstrap)電路原理解說及元件選擇:
自舉Bootstrap)電路透過下臂Low Side)導通時,對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進行充電。

Bootstrap Circuit - Overview and Selection Guide

吾人畢生所學,盡傳予汝!

狗弟真是個爛咖,一輩子才學這麼一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嬰飛靈(Infineon)自舉(Bootstrap)電路原理解說及元件選擇:
自舉(Bootstrap)電路透過下臂(Low Si ...

谢谢大神的解释和给的建议,受教了。

回完你這帖、今天上頭就叫我去找一顆全橋Full-Bridge)驅動了。>_<|||

网友C:
首先用在电源这一块儿需要用PMOS,  然后MOS管GS间需要接电阻,需要有一个放电回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用在电源这一块儿需要用PMOS,  然后MOS管GS间需要接电阻,需要有一个放电回路

在电源端选nmos的唯一理由是内阻小。

又是靠人工腦殘來挖坑的嗎?電機驅動Motor Driver)推哪種 MOS 管也有分的,這些人完全都不看問題!@_@|||

网友:
    你去看看NMOS管的导通条件VG>GS,你这个电路MOS管都不能完全导通。你想使用低压导通的话可以选用PMOS,配合NMOS一起使用,当开关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的解释和给的建议,受教了。

補充資料
Top-Off Bootstrap and Bootstrap Charge Pump
傳統的自舉Bootstrap)電路,依靠下臂Low Side)導通時對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進行充電。當佔空比Duty Cycle)太大、上臂High Side)打開太久,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會因電荷流失而撐不住電壓。於是芯片設計商發展出一種在上臂High Side)導通期間,還能對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補充電荷的方式,被稱為 Top-Off BootstrapBootstrap Charge Pump

根據人工腦殘的說明,
Top-Off BootstrapBootstrap Charge Pump  是相同的電路或原理,差別在於 Top-Off Bootstrap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進行間歇性的充電;而 Bootstrap Charge Pump 則是自舉電容Bootstrap Capacitor)進行連續性的充電。

网友:
    电路无法自举,提供不了驱动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