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5-11-12):
    AD23版本在点击器件的时候,调好的位号丝印会自己回到其他位置,没动器件,就是选中器件,丝印就会偏移

网友A:
    原理图更换器件后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零件的丝印会回到元件库里定义的初始位置。是不是原理图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更换器件后也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零件的丝印会回到元件库里定义的初始位置。是不是原理图换过?

    原理图改过一部分,其他的都没动,现在是没有动的部分器件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在pcb里面更新封装后就这样,而且就只有这一个板子,其他的板子用的同一个库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用PCB的make library导出了零件,然后对这个库里的零件做了改动,再由库全部反推到PCB,也有可能会重置丝印的位置。这种情况就需要选择性up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