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移动孔很慢,

楼主(2025-11-13):
大家有遇到过吗?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准确来说就板子比较大层面比较多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我都是先暂时把smooth关了避免卡顿的

网友:
**DRC也可以关掉

网友:
    软件版本太旧了,现在新版本GPU加速快的很。

网友:
    层数多,尺寸大,设定多,都是影响因素。

网友:
    16.3还用这个版本,你用16.6不行吗?这两版本几乎都一样,但是质变

网友:
    明明是帮别人解决问题,怎么还提示信息不良,这么无语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