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热失效

楼主(2025-11-13):
    拓扑结构是全桥

损坏现象是过流烧坏

示波器捕捉MOS管在浪涌施加时的VDS,VGS和电流变化
    1.QS1导通时,IS1没有很大变化,在QS1关断时,IS1突增(79A)超过MOS的规定限值(51A)。
   脉冲电流是那里来的,是浪涌电流吗?这是导致MOS烧坏的原因吗?但是实验很多次都没有烧坏MOS。

    2.有时还能测到非常大的反向电流(-193A),我自己分析的结果是:可能是MOS管DS并联的压敏在吸收浪涌能量产生的。
   这个电流值已经远超体二极管最大电流,但测试很多次任然没坏。
  不知是否与MOS的散热有关,实验测试MOS是暴露在空气中的,损坏时是被包裹在外壳内的导热胶里。

    提供的電路圖範圍要再大一些,全橋四個開關要完全進來。四個開關是用什麼東西控制的?全橋是只有開和關的功能?還是會有 PWM 調控? ^_^

网友:
    MOSFET可以找手册的典型电路测一测

楼主:
    上面两个是晶闸管,下面两个是MOS,都是芯片输出PWM给到对应的管子。
    测试是在浪涌发生器模拟浪涌的条件下测试的,所以怀疑前面的脉冲电流是因为管子关断不及时产生的浪涌电流。
    MOS管的浪涌防护是DS并联压敏电阻(Vac:300V V1ma:470  10/1000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是晶闸管,下面两个是MOS,都是芯片输出PWM给到对应的管子。
测试是在浪涌发生器模拟浪涌的条件下 ...

    • 就是要知道是什麼樣的芯片產生的 PWM上臂High Side)和下臂Low Side)有做死區Dead Time)保護嗎?上臂High Side)和下臂Low Side)同時導通,等於是電源短路到地。
    • 逆向電流突波,有可能是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的楞次定律Lenz's Law)所造成的。電機線圈本身就是一個大電感,需要加 TVSRC Snubber 電路抑制反驅電動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是晶闸管,下面两个是MOS,都是芯片输出PWM给到对应的管子。
    测试是在浪涌发生器模拟浪涌的条件下 ...

    晶闸管和mos的参数特性决定了晶闸管比mos开通慢很多。
还有,看你上桥用的光耦驱动,光耦参数是否能满足要求?
优先怀疑上下管直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晶闸管和mos的参数特性决定了晶闸管比mos开通慢很多。
    还有,看你上桥用的光耦驱动,光耦参数是否能满足 ...

    其實,晶閘管SCR)相對之下是關斷Turn-Off)時間慢,而不是開通Turn-On)時間慢,參數表中的 tq 就是關斷Turn-Off)時間。

    除了龍大質疑光耦Photo Coupler)特性是否匹配外,開關時間還要把光耦Photo Coupler)的延遲Delay)也算進去,只不過光耦Photo Coupler)的延遲Delay)相對低就是。

這個架構看起來,是不太可能有什麼死區Dead Time)控制了,炸到爽似乎也是天經地義。

    Littelfuse Sxx08xSx-Sxx08x.pdf

    Littelfuse Sxx12x.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晶閘管(SCR)相對之下是關斷(Turn-Off)時間慢,而不是開通(Turn-On)時間慢,參數表中的 tq 就 ...

人工腦殘AI)舉了一個晶閘管SCR),導通電流It)對關斷時間tq)影響的範例。

    導通電流It
    關斷時間tq
    2A
    8µs
    10A
    15µs
    50A
    30µs ~ 50µs

    越高電流 → tq 增加 2 ~ 4 倍都常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两个是晶闸管,下面两个是MOS,都是芯片输出PWM给到对应的管子。
    测试是在浪涌发生器模拟浪涌的条件下 ...

爺死踢ST晶閘管SCR)參數詳細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實,晶閘管(SCR)相對之下是關斷(Turn-Off)時間慢,而不是開通(Turn-On)時間慢,參數表中的 tq 就 ...

关断时间道理也一样啊。但是晶闸管开通时间不慢以前是不知道,涨见识了。在上管关闭,下管关断工作情况下。上管关闭慢了,下管正常开通结束是不是也是短路?

    開通是 μs 級同樣是慢,只不過相對關斷是數十 μs,又更慢了!@_@!!!

楼主:
引用 网友A:
  • 就是要知道是什麼樣的芯片產生的 PWM?上臂(High Side)和下臂(Low Side)有做死區(Dead Time) ...

  •  死区保护是有的,晶闸管使用的是S8012D,光耦使用的是TLV-3053,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保护是有的,晶闸管使用的是S8012D,光耦使用的是TLV-3053,

    死區Dead Time)保護還要看是怎麼做的?不是有就過關了!

晶閘管SCR)的關斷Turn Off)時間被電流的影響變化很大,如果裕度不夠、電路照炸不誤。

Littelfuse 的規格書中的 tq 只有某個電流的參考值,不是該電流值、根本沒有依據。

再則使用 PWM 是多快頻率?最大佔空比Duty Cycle)是多少,沒算好都會造成致命的失誤。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保护是有的,晶闸管使用的是S8012D,光耦使用的是TLV-3053,

    你用晶閘管SCR)當開關有一個缺點,因為關斷Turn Off)時間需要很長,控制訊號是關了、但通道有沒有完全關閉,全橋Full-Bridge)動作從示波器上根本看不出來。

    我們只能從樓主提供的波形,合理猜測應該是上臂High Side)和下臂Low Side),導通的時間有重疊。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保护是有的,晶闸管使用的是S8012D,光耦使用的是TLV-3053,

    其實昨天人工腦殘AI)有提到這一點:
晶閘管SCR)作為 PWM 調控,頻率最好 < 1KHz,太快晶閘管SCR)會反應不及!

這是網路上一份模組的規格書,可以參考!

    YYAC-3S Thyristor PWM Controller 220V.pdf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保护是有的,晶闸管使用的是S8012D,光耦使用的是TLV-3053,

    剛才問了一位老同事,他以前也用晶閘管SCR)做電磁閥Solenoid)的全橋Full-Bridge)控制。

初期軟賤沒調好死區Dead Time)時,經常在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死区保护是有的,晶闸管使用的是S8012D,光耦使用的是TLV-3053,

    问题关键是死区时间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晶闸管还是mos。还有我了解的晶闸管开关频率不能和mos相提并论的,别按mos要求调pwm频率了

    事情越來越明朗了,感覺龍大依然是論壇中流砥柱!^_^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死區(Dead Time)保護還要看是怎麼做的?不是有就過關了!

    晶閘管(SCR)的關斷(Turn Off)時間被 ...

    其实产品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在客户端会有个5-10%的故障率,故障现象就是交流侧异常了,对客户寄回的一台样品拆机分析是上管和下管损坏保险丝熔断。但是目前也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产品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在客户端会有个5-10%的故障率,故障现象就是交流侧异常了,对客户寄回的一台 ...

    狗弟僅能給樓主幾個看法:
    • 5% ~ 10% 的不良率算很高了!根據描述所謂的穩定是在實驗室裏面,到了客戶端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一定是有些條件咱們忽略了。
    • 假使樓主給的不良品照片,沒經過一些清理。那個看起來貌似瞬間炸裂,而不是慢慢悶燒造成的。
    • 如果懷疑瞬間大電流是 MOV 保護元件造成的,就把 MOS 管的源極Source)翹起來繞根線,用電流探棒量測看看。工程是講證據,不是靠猜測。
    • 根據敘述、果真如我猜測,晶閘管SCR)是用來控制電壓反轉,而 MOS 管則是用來做 PWM 控制。之前的上臂High Side)和下臂Low Side)導通的猜測,容易發生在電壓反轉的時候,想請問晶閘管SCR)動作間留了多少的死區Dead Time)作保護?
    • 如果一切控制都來自單片機MCU),亦不排除是程序偶而出錯造成的。當然樓主想指控軟賤前,得先要有證據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产品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在客户端会有个5-10%的故障率,故障现象就是交流侧异常了,对客户寄回的一台 ...

晶閘管SCR)供電瞬間,如果電壓上升斜率+dV/dt)過大,會有誤導通False Turn-On)的現象,宜使用 RC-Snubber 電路保護。

僅提供一種思維,看操作上有沒有這種危險性。

Silicon Controlled Rectifier (SCR) - MADE EASY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产品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在客户端会有个5-10%的故障率,故障现象就是交流侧异常了,对客户寄回的一台 ...

輸出接點(或電機)可並聯一些電路,抑制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產生的反驅電動勢Back-EMF)。

樓主的應用電壓會反轉,算是交流AC)應用,必須是雙向保護Bidirectional Protection)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产品是相对稳定的,只是在客户端会有个5-10%的故障率,故障现象就是交流侧异常了,对客户寄回的一台 ...

    有此一說:
    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的反驅電動勢Back-EMF)會導致晶閘管SCR誤開啟False Turn-On)的問題。

SCR False Turn-On Issue

    • Back-EMF and High dv/dt:
      When an inductive load, such as a motor, is switched off, the sudden interruption of current generates a high back-EMF (back electromotive force) voltage spike across the SCR. This spike results in a very high rate of rise of voltage (dv/dt) across the devi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此一說:
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的反驅電動勢(Back-EMF)會導致晶閘管(SCR)誤開啟(False T ...

    爺死踢ST)的技術文檔有提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狗弟僅能給樓主幾個看法:
  • 5% ~ 10% 的不良率算很高了!根據描述所謂的穩定是在實驗室裏面,到了客戶 ...
  •
    2.您猜测的和我差不多,因为在客户端损坏没有规律,功率大小,温度大小都没什么规律。
3.我之所以猜测是压敏电阻的电流是因为我测试了流过压敏的电流,和MOS的反向电流走势非常像,且大小也相似。
4.死区时间大概130-150us是根据锁相的角度值来的。

网友A:
    死区时间大概130-150us是根据锁相的角度值来的。

    個人是覺得太短,你可能要搞到 ms 級別

    你看喔~光規格書就講是 tg35μs 了,而人工腦殘AI)又說它會受到電流、溫度...等其它因素影響,增大至 2 ~ 4 倍是很正常的,目前的值光看就有點危險。

    另外為了保險,電機關斷Turn-Off)瞬間產生的反驅電動勢Back-EMF)最好也抑制一下,不要放任它在那邊衝擊。

    謹此建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個人是覺得太短,你可能要搞到 ms 級別。

你看喔~光規格書就講是 tg 是 35μs 了,而人工腦殘(AI) ...

    另外一個觀察,市售晶閘管SCR)的 PWM 模組,最高頻率為何只建議 500Hz

    因為它的開關速度根本沒那麼快,而 1ms 相當於 1KHz 的週期,這點也符合人工腦殘AI)建議,工作頻率要 < 1KHz;所以死區Dead Time)拉到 ms 似乎也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個人是覺得太短,你可能要搞到 ms 級別。

你看喔~光規格書就講是 tg 是 35μs 了,而人工腦殘(AI) ...

我们产品没有电机,我也没测到反电动势,我们是做微型逆变器的

    不只是電感性負載喔~高 dV/dt 也會造成晶閘管誤開啟False Turn-On)的問題。
    沒有電感性負載就不會有反驅電動勢Back EMF)。^_^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没有电机,我也没测到反电动势,我们是做微型逆变器的

參數定義
這些參數光看都覺得很恐怖!

(dI/dt)c
    This is the maximum rate of decrease of the anode current allowed to turn the Triac off. Above this value, the Triac can remains ON in next reverse polarity. For standard, logic level Triacs and ACSs, the (dI/dt)c is specified with a limited (dV/dt)c parameter. For Snubberless Triacs, this value is specified without it.

    (dV/dt)c
    Critical rate of rise of commutating off-state voltage This is the maximum rate of rise of the reapplied voltage during turn-off. Above this limit, the Triac may remain ON without any gate current.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没有电机,我也没测到反电动势,我们是做微型逆变器的

    樓主:
我請教一個問題!如果微型逆變器Micro Inverter)的輸出是饋入電網Grid)中,那麼洗衣機、冷氣機、電冰箱...這些帶電機Motor)的家電、還有水塔的幫浦,算不算你的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

    如果是,萬一客戶還搞家庭生產或小型工廠,還有沖壓機、印刷機、攪拌機...這些機具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产品没有电机,我也没测到反电动势,我们是做微型逆变器的

樓主如果只炸 MOS 管的話,看起來還不算太慘!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3RwGTqO_1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我請教一個問題!如果微型逆變器(Micro Inverter)的輸出是饋入電網(Grid)中,那麼洗衣機、冷 ...

是的,之前我也考虑过,但是没有办法模拟,公司也没有洗衣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之前我也考虑过,但是没有办法模拟,公司也没有洗衣机

    樓主:
    根據您提供的資訊,感覺接近問題核心了。
    • 晶閘管SCR)的關斷時間 tg,如果加上環境造成的影響,有機會落在短路的臨界邊緣上。但涉及逆變器工作頻率,即使電壓反轉的死區Dead Time)無法拉大至 ms 級別,看有沒有辦法再增大至 200μs ~ 500μs
    • 發熱同樣是會拉長晶閘管SCR)的關斷時間 tg,如果能加強散熱的話,設計上應該嘗試改善。
    • 電感性負載Inductive Load)看起來在使用情境上是無法避免,且無法預期電感負載大小。輸出必須追加反驅電動勢Back-EMF)抑制電路,例如並聯 RC SnubberMOVTVS 管。即便無法解決問題,應該也能降低返修率Return Rate)。下面及之前的檔案都有建議!
    • 我猜您是無法到現場察看環境,能透過客服或代銷商,收集到更多使用環境或損壞時機,也許能再找到一些蛛絲馬跡。
    • 狗弟提供的技術文檔,對晶閘管SCR)的特性及使用問題有詳盡的介紹。尤其是 ST 那幾篇非常的經典,值得深入研究研。

    Switching Inductive Loads.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
根據您提供的資訊,感覺接近問題核心了。

其实交流侧是有几级浪涌防护的,第一级L,N分别MOV+放电管对地,第二级L,N之间MOV+放电管,第三级L,N之间MOV。版本没更新前还相对稳定一些,有的运行个两三年都没问题,相比于以前的老版本,改动也就是针对EMC改了滤波电路主要增大了X电容加了一级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