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Allegro16.6的问题

楼主(2025-11-17):
想删掉11_GND4这个层叠,但是一直显示有shape存在,又找不到这个shape在哪里,SHAPE:Route Keepout 11 Gnd4
(part of via structure definition 950hm)一直显示这个。这个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估计是你打了背钻,他会在背钻的相关层上加上keepout,你把背钻取消掉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打了背钻,他会在背钻的相关层上加上keepout,你把背钻取消掉再试试。

    背钻应该怎么删掉呢?没弄过这东西

网友:
    显示层只显示这一层,就看到了哇

网友:
    只显示这一层,打开Color/Visibility,把Areas里这一层的Route keepout显示出来看看,如果有shape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