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_RTU(4组串口任选+DMA传输的主从机)的lib库使用,STC32实现

楼主(2025-11-17):
ModBus_RTU(4组串口任选+DMA传输的/机)的lib库使用,STC32位8051实现
一、准备好自己的代码工程
这里以STC32位8051的点灯工程为例

编写该代码,可以看到这个0错误,下载进去之后可以看到屠龙刀板子上的P2端口的8个LED开始闪烁,表示这个代码工程无问题

二、添加库文件到自己的工程里里
1.添加附件代码包到工程里

2.然后按照如下方法调用一下头文件的路径

3.将库文件添加到工程列表

4.修改配置文件
4.1头文件

因为用到了串口,在115200的波特率下,我一般用这个系统时钟,后面所有要使用系统时钟的地方均需要调用config.h,调用这个MAIN_Fosc的宏来获取系统时钟,

由于原来的工程里也有,且宏定义名称都一样,所以只需要把这个宏删掉,然后修改调用的头文件为config.h即可

4.3宏定义

如果自己的工程里也有这部分的宏定义,可以屏蔽自己的,统一调用这个config.h来获取数据。

5按照如上的代码改完,工程应该可以编译通过了

可以看到工程已经0错误,0警告了

三、开始测试串口收发的代码
1添加系统时钟计时变量

主函数添加这一变量,用来记录系统运行的上一次的时刻

2.添加头文件到代码里

这个是串口和485口的配置头文件,配合lib文件一起使用的

3选择串口的参数

记得最后在工程里添加串口初始化的函数哦!!

4.编写如下的串口处理代码

再来看下这个代码的含义:
Usart_RecCheck是数据接收检查的函数
第一个入口参数是串口结构体的指针,串口1-4分别对应g_tUart1-g_tUart4,这个函数对四个串口均有效
第二个入口参数是运行时间,因为要用超时处理,这里需要提供时间间隔,所以本次时刻减去上一次的时刻就是时间间隔

函数返回值是当前状态  0:未接收到数据   1:接收中   2:接收完成(超过一定的时间没有收到表示接受完成)

Usart_Send是数据发送的函数

第一个入口参数是串口结构体的指针,串口1-4分别对应g_tUart1-g_tUart4,这个函数对四个串口均有效

第二个入口参数是要发送的数据
第三个入口参数是要发送的数据长度

Usart_RecSet是数据接收初始化的函数(用的DMA接收数据,没有超出缓冲区就不会触发DMA接收完成中断,这里用的软件超时中断来判断接收完成,用STC32G8K64可以用串口超时寄存器)

第一个入口参数是串口结构体的指针,串口1-4分别对应g_tUart1-g_tUart4,这个函数对四个串口均有效

第二个入口参数是超时时间,超过一定时间没有接收到数据表示错误,Usart_RecCheck会返回0xff

因为接受到的数据会保存到g_tUart1.g_RxBuf这个数组里,所以直接调用这个数组返回即可, 这里检测的是g_tUart1,也就是串口1

编写完成之后开始编译:

这里编译完0错误,再来下载,记得要改下图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