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软件有问题

楼主(2025-11-20):
    这一点点连接DRC还不报错,AD软化如何设置未连接中心点报DRC错误呢?

网友A:
    AD是连接了,就不算开路的,跟allegro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是连接了,就不算开路的,跟allegro不一样

问题是就这么一点点的连接,生成gerber也是这样,实际给厂家生产的时候,厂家会调整gerber这种可能会被认为不做连接,DFM工具优化避开,生产出来会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最好不要依赖软件来给你检查,每次铜箔修改完,就连带附近一片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