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种弧形镀锡孔怎么画?

楼主(2025-11-20):
    这种左右的弧形槽孔怎么画呢?要焊接镀锡的,请教下各位大佬有没有知道的?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多个孔重叠,也可以用shape,nc_rout...可以向官方要个封装看看。。料号发下,找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多个孔重叠,也可以用shape,nc_rout...可以向官方要个封装看看。。

    shape能画焊盘,但是无法画钻孔。可以用shape画钻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shape symbol.

    怎么操作呢?请指教

网友:
    多个镀通孔叠起来吧,图纸上再说明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