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DMA 刷 LCD12864 程序,整屏523us,AI8051U 驱动1.44寸黑白点阵屏,超高帧频

楼主(2025-11-21):
Ai8051U驱动1.44寸黑白点阵LCD12864实验程序
===SPI-DMA刷整屏523uS,超高帧频

本例程基于AI8051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V1.1版本进行编写测试。
使用Keil C251编译器,Memory Model推荐设置XSmall模式,

默认定义变量在edata,单时钟存取访问速度快。
edata建议保留1K给堆栈使用,

空间不够时可将大数组、不常用变量加xdata关键字定义到xdata空间。

黑白点阵屏LCD12864驱动程序,驱动IC为ST7565R,SPI接口,

通过SPI-DMA将1024字节的图片数据送到彩屏,传送时不占用CPU时间。
显示图形,汉字,英文,数字。
驱动芯片: ST7565R, ST7567A, UC1701(注意: UC1701的对比度设置不同).

其中图形显示发送命令和图片数据使用SPI-DMA操作,

传输数据时不占用CPU时间,做GUI最方便了。
可以先操作定义于xdata的1024字节缓存,然后触发SPI-DMA即可,
523us或943us即可自己动刷完。

本例运行于40MHz, SPI速度为主频4分频(10MHz),

每次SPI-DMA传输总时间943us,
SPI速度为主频2分频(20MHz),每次SPI DMA传输总时间523us。
将要显示的内容放在1024字节的显存中,启动DMA传输即可。

下载时, 选择时钟 40MHz (用户可自行修改频率后重新编译即可).

下图使用的屏其点阵宽高比是3:4的,所以显示圆形成了椭圆,
这种屏显示字符、汉字就比较好看。

网友:
现在用 的都是彩屏,这种屏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