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为什么其他层走线阻抗都正常,然后一进入BOTTOM层阻抗就开始升高啊

楼主(2025-11-22):
    如题。画图画了一半用sigrity对这个部分做了个阻抗分析,线长,相对延迟,组内组间误差都做在误差范围内。小白有些东西理解的还不是很好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A:
    会不会是层叠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层叠没设置好?

    层叠一开始就设置好了。问题是同一条线,在在TOP层或者SIG04层都是好的,一进入BOTTOM层就开始高阻抗。哎。

网友B:
    GND5的铜箔铺了吗?

网友C:
    给你提一点layout建议,感觉你绕线间距都太小了,可能会等长不等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一点layout建议,感觉你绕线间距都太小了,可能会等长不等时哦。

    佬,我做了相对延迟设置。误差根据时钟线和数据线,组间组内分别做了5mil,50mil的误差设置( 应该能避免大部分不等时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GND5的铜箔铺了吗?

    找到原因了,我蠢了。。GND02铺了两层。我是傻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提一点layout建议,感觉你绕线间距都太小了,可能会等长不等时哦。

    找到问题了。我ben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佬,我做了相对延迟设置。误差根据时钟线和数据线,组间组内分别做了5mil,50mil的误差设置( 应该能避免 ...

    层主的意思你绕线的间距设置的调小,在信号传输的过程中,铜线间距太小会信号耦合导致实际时序并没有等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