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高速串行信号仿真,AC电容两端网络如何处理

楼主(2025-11-25):
POWER SI这个软件在仿真高速串行信号的时候,带有AC耦合电容改怎么提取S参数,需要把电容两端的网络名合并吗,合并之后提出来的差分S参数是准确的不,会不会计算电容的寄生参数。试了下不合并,提出来的参数没SDD21插损。

网友:
    加上电容的S参数再提取网络的

网友:
    低于20G 的合并 差别不大  超过20G 最好使用金属块模型

网友A:
    怎么合并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2026-01-09):
引用 网友A:
怎么合并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合并的,在Sigrity中可以设置,参考这个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