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一个关于PI仿真时的频率问题

楼主(2025-11-26):
在进行板级电源完整性仿真时,关注的频率范围一般是多少呢,在这个频率范围内阻抗小于目标阻抗

网友A:
    目标阻抗可以根据负载芯片原厂要求来,没有原厂要求可以用纹波噪声除以工作电流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阻抗可以根据负载芯片原厂要求来,没有原厂要求可以用纹波噪声除以工作电流计算

这个我知道,我想请教一下,在板级的情况下,要求多宽的频率范围内阻抗低于目标阻抗,是1MHz到100MHz之间吗,还是比这个范围更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