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沟道MOS管电平转换的坑

楼主(2025-12-08):
最近公司在一个项目中,遇到mcu与4G模块的串口需要1.8V和3.3V电平转换,选用了sot23-6的双N沟道 BSS138PS。在测试、小批量中均正常。出货近100K 陆续发现通讯不良,原因是MOS 开启电压VGS不够(不要相信规格书中说的VGS1.0V)。

楼主:
最后还是更换为三极管方案

网友:
虐死劈你呀NexperiaBSS138PS Vgs(th)

Minimum
Typical
Maximum
0.9V
1.2V
1.5V

它的特性曲線 Vgs 只標到 2V 你都敢用,真的不能怪別人!

Nexperia BSS138PS.pdf

网友:
之前有個網友問到翻過去,希望對你有幫助!

MOS 电平转换电路故障 - 硬件设计讨论 - EDA365电子论坛网

网友A:
反思問題
  • 臨界電壓 Vgs(th) 的定義是什麼?
  • 為什麼 Nexperia BSS138PS Vgs(th) = 1.5V Maximum,但 I-V Curve 上卻沒有 Vgs = 1.5V 的曲線?(1.5V 都沒有了,就更不用提 1.2V0.9V 了!)
  • 作為 N-Channel MOSFET Level Trranslator 電路,MOS 管的工作點在 I-V Curve 的何處?

樓主三個問題都答得出來,問題就解了!

网友:
换WNM2020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思問題

  • 臨界電壓 Vgs(th) 的定義是什麼?

  •  学艺不精,受益匪浅。忽略了VGS要在VDS下讨论。另外错把Vth阈值当成完全导通理解

网友:
    换成2SK3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