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kill可以控制外部exe程序的命令吗?

楼主(2025-12-08):
    请教,skill可以控制外部exe程序的选项吗?比如压缩命令,我们的skill可以控制压缩多个文档吗?或者说skill可以操作某个exe程序form上的选项?

网友A:
    s-h-e-l-l和s-y-s-t-e-m函数都可以执行外部命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e-l-l和s-y-s-t-e-m函数都可以执行外部命令吧

    只能使之执行,不能更多的操作吗?比如只运行某个选项,再读取这个exe的执行结果

网友B:
    需要exe支持批处理的参数形式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exe支持批处理的参数形式才可以。

    多谢,我去看看那个软件是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