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调试WiFi射频通路阻抗匹配的详细方法

楼主(2025-12-09):
    请教论坛大神:怎么用矢量网络分析仪调试WiFi射频通路阻抗匹配的详细方法,比如,WiFi信号从芯片出来,到天线的IPEX座子。这段线上的阻抗匹配调试的详细方法。

网友:
    设置测试参数
频率范围
    根据WiFi频段设置起始(Start)和截止(Stop)频率,例如2.4GHz频段设置为2.4GHz-2.48GHz,5GHz频段设置为5.15GHz-5.85GHz。
    扫描点数
设置足够的扫描点数(如1000点),以提高测量分辨率。
测试项选择
    回波损耗(S11):反映信号反射程度,目标值S11<-10dB(即90%能量辐射)。
    电压驻波比(VSWR):理想值为1:1,实际需<2:1。
Smith圆图:直观显示阻抗匹配状态,圆心为完美匹配点(Γ=0),圆周为全反射点(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