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打孔时,如何快速切换过孔的类型

楼主(2026-01-14):
    各位老师好,我在allegro走线时,有8mil 与10mil的孔,我每次都是在Options中鼠标点击换的,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便捷一点的方法。快捷键啥的?谢谢了

网友A:
    可以在env里增加以下语句:

    funckey n form_prev mini padstack_list
funckey m form_next mini padstack_list

    PS:(n 在走线的时候切换到上一种过孔,m 在走线时切换到下一种过孔。n/m 可以根据自己的习惯修改字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env里增加以下语句:

    funckey n form_prev mini padstack_list

多谢老师,我试了,确实可以。很好用,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在ENV里面修改快捷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