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初级的开关管波形?

楼主(2026-01-20):
    如何用示波器测试开关电源初级的开关管波形?

网友:
    一、设备选择
示波器:
带宽:建议≥100MHz,以覆盖开关频率的高次谐波(如100kHz开关频率对应10μs/div时基)。
功能:支持触发、存储、平均模式(减少噪声)及FFT分析(检查高频谐波)。
探头:
    高压差分探头:测量开关管(如MOSFET)的漏极-源极(D-S)或IGBT的集电极-发射极(C-E)电压波形,耐压需满足被测点电压(如数百伏)。
电流探头:测量电感电流或开关管电流波形(需串联采样电阻或直接使用电流探头)。
辅助工具:接地弹簧针(缩短地线长度,减少环路干扰)、高压绝缘胶带(标记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