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背面全是电容,集成到封装内简化PCB不行吗?

楼主(2026-03-29):
PCB设计的时候,经常有大型BGA芯片的背面铺满了电容,其中0.1uF最多,这占据了大量的布局空间和背布线空间。如果芯片封装内每个电源引脚自带一颗0.1uF电容,那是不是在布局的时候让出大量的背面空间?

你是方便了,但整死其他人!^oo^
請先查詢人工腦殘AI), 0.1uF 電容做到芯片中所需要的面積。然後再問一下自己,划得來嗎?

网友:
让出大量的背面空间?

我們兩個不是眼睛不好,就是中文不好!>_<|||
如果芯片封装内每个,电源引脚自带一颗 0.1uF 电容。

网友:
有的旁路Bypass)電容的距離很關鍵,尤其是那些高速芯片!

曾經有個同事,把肥死卡好Freescale挨打沒死六i.MX6)下方的旁路Bypass)電容,擺到 BGA 下方外面的區域去。

然後 SDRAM 讀寫就會出錯!

网友:
应该先问下目前的生产工艺能不能达到。

還是論壇中流砥柱有認真看帖!^_^

网友:
你哪种想法估计是模组,然后模组还可能的继续加电容。

网友:
    不能,管脚和走线之间需要滤波,完全靠cpu内部不可行。

网友:
    理想很丰满。

网友A:
    工艺技术还没到这个地步。

    500nF / mm^2 ^o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技术还没到这个地步。

深溝電容Deep Trench Capacitor
在 DRAM 發展製程的過程中,電容建構在過往方式之一是向下挖深溝,稱為深溝電容Deep Trench Capacitor)。電容存在於電晶體的水平面之下,算是地下室吧!這是積極爭取建築容積率的第一步。

硅电容系列四:硅电容工艺 – 台积电DTC工艺 - 知乎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深溝電容(Deep Trench Capacitor)
在 DRAM 發展製程的過程中,電容建構在過往方式之一是向下挖深溝, ...

    这玩意能做多大容量?目前cpu滤波基本是0.1uF,芯片内部能达到这个量级和数量吗?如果一定要做,需要付出的芯片尺寸代价是否合适?

    我在每個人下面的點評不都講了?不是沒有工藝、是成本及困難度(良率)的問題!^_^

网友:
    封装内的空间也是很宝贵的

网友:
    没问题,就看你价格出不出的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做多大容量?目前cpu滤波基本是0.1uF,芯片内部能达到这个量级和数量吗?如果一定要做,需要付出 ...

硅晶圆上能做的电容量确实很小。如果,能让每个电源脚放一个≥0.1uF电容,例如,在BGA芯片和PCB主板中间,放一个转接板,转接板内有滤波电容,很薄,而且代价不大。
如果能实现,具有通用性吗,有人愿意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硅晶圆上能做的电容量确实很小。如果,能让每个电源脚放一个≥0.1uF电容,例如,在BGA芯片和PCB主板中间 ...

    想法很好,有没有市场你可以去试试。说两个我看到的东西:1. 以前的台式机cpu是插座,可以在部分型号座子里看到电容。
    2. 现在芯片其实也是一个pcb板,只是要求高。一般叫做封装基板,不少特殊应用的封装基板上能看到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法很好,有没有市场你可以去试试。说两个我看到的东西:1. 以前的台式机cpu是插座,可以在部分型号座子 ...

谢谢,其实大部分的封装基板上都有电容,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很多硬件工程师在设计的时候,都会放很多0.1uF电容,甚至芯片手册都没有要求放这些电容。
尤其是焊接上板的BGA芯片,例如FPGA和soc芯片,至于消费级CPU,那本身是用的夹具,对空间要求不高。
所以如果一定要在PCB主板背面放电容的话,我想尝试把它翻上来,不知道有没有人感兴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大部分的封装基板上都有电容,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很多硬件工程师在设计 ...

你這想法,就是我提到當年的同事,在肥死卡好Freescale挨打沒死八i.MX8)上的例子。他就是想拚單面擺件電路佈局,結果就翻車了。

這個想法取決於,你的 BGA 器件有沒有高速訊號、有沒有高精度 ADC...這類的功能。對於這些敏感電路,旁路電容Bypass Capacitor)必須儘可能靠近,以免發生意外。

不過芯片都這麼大顆了,很難只工作在低速模式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其实大部分的封装基板上都有电容,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我很好奇的是,为什么很多硬件工程师在设计 ...

你用哪顆辣雞 SoC 我不知道,應該是您沒仔細看;但 FPGA 的 PCB Layout Guide 一定會寫。

Component Placement (Ask a Question)
Component placement for capacitors for VDD plane are as follows:

  • The bulk capacitors should be placed near the RTG4 device.
  • The bypass capacitors should be placed near, or if possible, on the periphery of the device.
A sample placement of capacitors is shown in the following figur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想法,就是我提到當年的同事,在肥死卡好(Freescale)挨打沒死八(i.MX8)上的例子。他就是想拚單面 ...

谢谢,那他当时为什么想要拼单面布局呢?说明一直都有人想干掉PCB背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哪顆辣雞 SoC 我不知道,應該是您沒仔細看;但 FPGA 的 PCB Layout Guide 一定會寫。

Component P ...

他的意思是把cpu做成一个模块(集成滤波电容),单独拿来卖,减少硬件的活。这种就是典型的拍脑袋。先不说空间问题,单说现在的高速连接器价格就不是一般公司能承受的。

您是憂國憂民,狗弟沒那麼高的情操。想怎麼搞自己決定,命都在自己手裏!^_^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他当时为什么想要拼单面布局呢?说明一直都有人想干掉PCB背面的电容

老闆和公司都是省到沒天良那種,成功了你就是英雄,但也不會把省下來的錢分給你;如果失敗了,就會認為你是個專門惡搞的爛貨。

他因此被罵了一個星期!

老闆想起來就罵一下,連週會開到一半,突然也來罵一下。

命是你自己的,我是不會阻止的。

作死之後記得發個訊息,讓大家警惕一下,就算是做功德吧!

网友:
只要我拉线工方便,其它的管他去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