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TDR仿真结果趋于0Ω

楼主(2026-04-03):
如图:一个线+孔+线模型(只是有点长),最终的TDR曲线竟然变成了0Ω,仔细看了模型没有短路。各位大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用的HFSS2022R2
补充:在豆包问了下,Port1→Port2的传输时间大概就在100ps左右。

网友A:
    是不是末端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末端短路了

没有短路,跑另外一个大模型也是这样,估计是哪儿没设置对

网友:
    回损曲线是什么样的?

网友:
    短路了   你在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