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12V转5v,第一次用,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

楼主(2026-04-07):
    电源芯片12V转5v,第一次用,请各位大佬给点建议

网友A:
    对,首先要看输出电流这个参数,
    还要看芯片封装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B:
    LDO压差大,会发热很厉害
    选 DC‑DC
    一直要看电源芯片纹波这个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首先要看输出电流这个参数,
    还要看芯片封装有什么要求吗

    我的电流输出是3A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O压差大,会发热很厉害
选 DC‑DC
一直要看电源芯片纹波这个参数

好的,纹波这个要求还比较高20mv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纹波这个要求还比较高20mv

輸出電流Output Current)到 3A,最好用 Buck Converter,以免芯片過熱

切換式電源Switching Regulator)對電路佈局PCB Layout)非常敏感,樓主設計時必須要特別小心。

另一個想法是,如果只有一小部分電源,要求需要這麼小的漣波Ripple),那就分兩個電源 Buck Converter + Low Noise LDO射頻RF)或高精度 ADC 很常這麼做。

    TI TPS563203.pdf

    MPS MP2330C.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纹波这个要求还比较高20mv

    你这个需求比较怪,5V纹波要20mV。
低纹波一般是模拟和射频,但是5V供电的射频一般都是模组,里面有电源处理功能的,对外面供电没有那么高要求。
想设计简单,使用ldo。3A带psrr的ldo一般都不便宜,并且国产货比较难找。
    最好用buck,但是一般的芯片估计纹波搞不下来。需要有comp引脚,用来调试反馈环路。用这个功能调sw引脚波形,这个引脚过冲对纹波影响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需求比较怪,5V纹波要20mV。
    低纹波一般是模拟和射频,但是5V供电的射频一般都是模组,里面有电源 ...

    果然是大佬,讲的明明白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輸出電流(Output Current)到 3A,最好用 Buck Converter,以免芯片過熱。

切換式電源(Switching Re ...

    果然是大佬,讲的明明白白

网友:
    看输出电流大小以及对输出噪声有没有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