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线宽一般怎么选?

楼主(2026-04-08):
    PCB 线宽一般怎么选?

网友:
    无阻抗需求,一般0.2mm最优,满足大多数板厂制程,又不影响走线

网友:
    信号线我一般就用10mil

网友:
    电源线稍微宽一点,根据电流大小,线宽20--50mil
    想好线10mil就可以

网友:
    线宽根据电流来计算呀!电源线就宽些,1OZ铜厚一般30mil线宽载流1A;信号线电流不大一般6~10mil都可以,有些涉及BGA,DDR的甚至4~5mil;如果涉及阻抗匹配,就需要结合各种参数计算阻抗,最终确定线宽!